[STM8] 请问下 STM8 如何阻止复位RAM被清0

楼主(2013-01-03):
执行main之前的函数请问在哪?头文件里面吗?可以说下哪个位置吗

网友A:
都掉电了RAM里还会有数据吗?

网友B:
在电路中处理好不出现意外掉电的情况就行了

比如MCU供电部分串入一个二极管,并加入一个大容量电容储能,这样与其它电路离,当瞬间掉电时,还能撑一下。

网友C:
复位后,会自动清零变量。若不想变量被清零,可将变量申请在_noinit区域。

网友D:
有个option选项里面找到run to main,你不要勾它即可。

网友E:
main函数执行之前,主要就是初始化系统相关资源

网友A:
一旦系统电压降到一定的程度,内部RAM的数据就被破坏了;和上电是否初始化无关;
上面有兄弟说的对;
1)加在电容的容量,能短暂续能维持;即使用超大电容,续能维持的时间也很有限(0.1秒级别);除非你工作在低功耗状态;
2)把数据存到备份域;用电池维持;
3)如果不用电池,可以用电容维持;但在小心VBAT端的就算是给104这样的小电容充电都是危险的;:)

网友A:
main前的执行函数是;Sysinit()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前的执行函数是;Sysinit()就是;

请问下是在哪个文件下这个函数 我想找到他  不是上电复位的话 RAM不清0

网友F(2014-04-14):
怎么就没结果了呢!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要求是只是上电复位的时候清零RAM,在别的复位发生时候,不清零RAM,应该怎样阻止对RAM清零。急。。。。求高手。。。。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就没结果了呢!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要求是只是上电复位的时候清零RAM,在别的复位发生时候,不清零RAM, ...

设置标志位 然后判断标志位 进入热启动前的工作状态   RAM清0的语句基本是软件自己本身有的 看你用什么编译软件了 不同软件地方不同

网友G:
要看中断向量表。如果是cosmic的话是_stext,从_stext到main就是编译器启动文件,初始化也在里面,可以替换为你需要对热启动特别处理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