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 boost 电感疑问

楼主(2013-01-03):
问题是
1. Vin*效率   Vin 该给什么值呢   3.3~4.2  ?  I load 是用过流保护值吗?
2, △I 是峰值电流  ,这个电流是过流保护时的最大电流?还是?I load 是负载电流,
3, DC DC boost电感一般选哪几家的呢? 有什么特殊要求呢?
谢谢

网友A:
1,功率变换器的设计一般要考虑最恶劣工况下能保证正常工作,
所以,对于Boost而言,设计要满足Vinmin下,能够满足设计要求; I load就是负载电流了。
2,△I是电感的纹波电流,DCM模式下,等于电感电流的峰值电流,CCM模式下可以理解为一个直流电流和一个交流电流的叠加,具体自己画一下电感电流波形即可知道。
3,功率电感

网友B:
3:功率电感是根据自己的工作条件去设计  不是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