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3-01-03):
今天突然想到个问题:430为嘛要设置SMCLK、MCLK、ACLK这么三种时钟呢?一个不够用么?是因为不同外设需要的时钟频率不同而多设置几个时钟,可以供不同的需求么?从而可以实现低功耗?大家都来讨论讨论!!

网友A:
这SMCLK、MCLK、ACLK功能不一样
ACLK是辅助时钟,一般是低频的时钟,使用32768Hz的低频振荡或者12KHz的VLO。
MCLK是主时钟,给CPU提供,这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可以是DCO或者是HF的振荡器。
SMCLK是外设时钟,常用的是从DCO获取时钟源。

网友B:
MSP430做为一款超低功耗单片机,多个时钟源是必须的,不然只有一个高频时钟源必然导致能耗浪费,如果只有一个低频时钟源则无法高效的运行——个人浅显的理解。。。

网友C:
主要是考虑不同的功耗问题   在不同的功耗下   需要使用不同的工作模式   呵呵    这个问题很简单啦  呵呵

网友D:
根据功耗不同 所以选的时钟肯定不一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