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几天画了一个板,请大家拍拍砖。

楼主(2013-01-03):
图片有点小,大家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很好啊,不过为什么不铺地呢?还有,没看到螺丝孔。

网友B:
爲什麽你們佈局這麼好看

网友C:
看起来不错,赞一个

网友D:
楼主是来炫的。

网友E:
2层板吗,咋没覆铜,不错哦

楼主:
我把地隐藏起来了,如果把地加上,大家就看不到布线了。

网友:
总线都是一根一根的画的??

楼主:
没有螺丝孔,直接插在插坐上的。

网友F:
呵呵,看着挺好看的:victory:

网友G:
左上角部分的线好像离边缘有点儿近吧

网友H:
啥软件画的?

网友I:
楼主用什么软件

网友J:
不知道你画这板来干嘛用的!!!

网友K:
不错,非常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L:
绵绵密密的线。。。。。。。

网友M:
板子有点太大了!要求吗?

楼主:
用的是AD9,这是一片
arm,测试板 。测主板用的 。

网友N:
画得真好!

网友O:
方片子顺时针转45度

网友P:
为啥不用pads画啊,AD画的板不太好看哦

网友Q:
大家都说好话,我不识趣,指出几个细节:
1,排阻,上拉或者下拉到线,最好不要这样横过去。拉出来在连起来。R2,R3,R4,R5.
2,过孔没有放合理。就说,R15-18。其他地方也比较少过孔。可以说,关键位置过客不够。
3,凭感觉。底层的线路可以继续优化,让顶层担当更多的走线。原因是,现在底层虽然线不多,但实际对底层的地分割很严重。
4,R22 R30处有跟线看上去很不爽。何必如此折弯,调整元件的位置,或者调整线路,完全可避免。
5,铺铜较多锐角的地方,可以适当在这些地方加入过孔,或者去掉锐角。
6,右下角的电源芯片的走线很不舒服。从那个地方走线,其实有点危险。

不少地方看上去好看(刻意摆整齐),实际上不合理,信号和布局不可偏废。不一一细说了。
我画两层板的原则:两层分纵横,一层独大。目前底层不少信号是闭合的。也就是地只能狭隘的进去,可以连通,效果不好。
多层板:纵横要分,但是避免一层独大。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大家都说好话,我不识趣,指出几个细节:
1,排阻,上拉或者下拉到线,最好不要这样横过去。拉出来在连起来 ...

楼上的建议挺中肯的~有几点我还是挺赞同的~

不过我觉得楼主估计已经不想改了的;P

网友S:
什么板子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楼上的建议挺中肯的~有几点我还是挺赞同的~

不过我觉得楼主估计已经不想改了的 ...

呵呵,能用也无所谓。
现在我看到一些画得超烂的板子照样跑。但是作为一个工程师,职业病。看到了便喜欢说。
说实话,中国人骨子里面还是不够严谨,总是觉得差不多就行了。这就是国产的东西,为什么总是低人一等的原因吧。

网友T:
MCU为什么不旋转90度,那一排接口线能省很多哩!

网友U:
说几句,布局看起来还算舒服,MCU不知为何不转90度,下方的电源走线太靠外,蓝线走的比较烂,地平面分割很严重,上面的红色铺铜建议去掉,用处不大

网友V:
MCU 里面的走线可以考虑移开到外面。 这样MCU 底下可以整片都是铺地。还有旁路电容不知道会不会有点远了。

网友V:
画的很好

网友W:
这是要帮什么忙呢?貌似LZ不像是来求帮助的啊!有点像32的开发板,但仔细看看又不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带一个直流插座,两个MiniUSB口,一个貌似是2303的芯片吧!但是有没有晶振在附近,LZ原谅我的无知,这到底是什么玩意?

网友X:
好整齐啊

网友Y:
不错不错 有些线放在左右器件中间  还有电源的过口最好放大些  不是多些过孔就会好的,PCB版上的线粗和过孔要相当或<过口,这样连接稳定。这是我个人认为  哈哈哈

网友Z:
铺铜间距有点近,尤其power处;地线铺铜注意两面要做过孔连接。usb外壳固定焊点有点小,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大家都说好话,我不识趣,指出几个细节:
1,排阻,上拉或者下拉到线,最好不要这样横过去。拉出来在连起来 ...

感谢,pk.kong  的指点,很好,我再修改一下。

网友AA:
你速度高吗,好像没有拉蛇形等长线,也米有做阻抗控制

网友AA:
芯片是DSP吗,这种高速的东西,下面放几个大的过孔比较好,散热会增强,你过高低温的时候不会死机

网友AA:
我看到了你用排阻,是33R吗,要靠近DSP或者ARM放置,否则没有减少EMI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是要帮什么忙呢?貌似LZ不像是来求帮助的啊!有点像32的开发板,但仔细看看又不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带 ...

只是一个电子产品主板的测试板。

网友:
你的布局真好啊,什么时间我也能像你那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大家都说好话,我不识趣,指出几个细节:
1,排阻,上拉或者下拉到线,最好不要这样横过去。拉出来在连起来 ...

跟着大家的指点,我重新画了一次,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AB:
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V:
上下层2片GND 的过孔,大家是尽量多呢,还是适量的呢?

网友AC:
总体上画的不错~~~

网友AD:
像这板最少得画30天吧

网友AE:
后面改的板子有提高

网友AF:
引用 网友AD:
像这板最少得画30天吧

那就等着老板来收拾你了…………:P

最多给你3天。

一个封装也没有呢?

网友AF:
呃,这上面也没几个封装,加1天吧。

楼主(2013-02-03):
引用 网友AD:
像这板最少得画30天吧

给3天时间,如果要30天才能完成,最好自己去好好多画几片板、

网友AD:
是啊,画板少了。没时间去画板啊

网友AG:
板子画得是否OK,主要要看电路结构和工作频率,以及工作环境。有时候好看不一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