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谁用过PI的LNK306

楼主(2013-01-04):
如下图,对于这个降压电路 如果采用如图的光耦反馈,我想输出24V的话,应该选用多大的稳压管呢?设计指南上推荐使用22V的,我想,22V加上光耦的将近1V的压降,不是才23V左右么?光耦的压降是个变化的范围,具体应该取多少呢?还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加上发光管压降,差不多就是24V

网友B:
这种稳压方式除了Rz之外,通常还会在光耦那条支路串个电阻,可以限制光耦电流,也可以调节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发光管压降,差不多就是24V

这里面光耦的压降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我现在不知道如何确定这个压降。 劳烦版主大哥给讲下这个反馈机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稳压方式除了Rz之外,通常还会在光耦那条支路串个电阻,可以限制光耦电流,也可以调节输出电压 ...

是这样么。亦版主,如果现在我叫他输出12V,那么这个电阻该怎么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发光管压降,差不多就是24V

22V+光耦1V 不才23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发光管压降,差不多就是24V

这个电路可以用431+光耦反馈不

网友B:
当然可以用431了
用稳压管适合于低成本,输出电压精度不高的场合。
电阻大致计算,输出=光耦压降+稳压管+电阻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用431了
用稳压管适合于低成本,输出电压精度不高的场合。
电阻大致计算,输出=光耦压降+稳压管+电 ...

电阻上的压降,是不是要按 稳态时候 光耦次级需要的电流推算过来的原边电流 乘以 电阻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稳压方式除了Rz之外,通常还会在光耦那条支路串个电阻,可以限制光耦电流,也可以调节输出电压 ...

亦版主,我在光耦支路上串了一个电阻,如图,输出电压却是可调了。我发现当我增大电阻的时候,输出电压基本上是线性上升的。这是不是说明当我增大电阻的过程,流过光耦的电流是不变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亦版主,我在光耦支路上串了一个电阻,如图,输出电压却是可调了。我发现当我增大电阻的时候,输出电压基 ...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光耦的电流不是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V

芯片是如何知道它要输出22V的电压呢。我不理解这个输出电压值是怎么确定的?希望得到您的帮助,理解它。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光耦的电流不是恒定的

但是光耦的电流不是恒定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您看错在哪。手册上说,FB引脚的阀值电流是49UA,当大于49UA时,内部会跳过很多开关周期,当小于49UA的时候,内部会跳过很少的开关周期。我的理解是,Vfb引脚会一直试图维持49ua的电流,以达到稳定输出电压。当我增大电阻的时候,由于光耦副边Ic一直维持49ua,所以光耦二极管端电流If也不变,大小为49ua除以CTR,所以当我增大电阻,输出电压就会线性上升,但是流过他的电流不变。
您看我哪块理解错了,您指正!不胜感激。
附上datasheet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光耦的电流不是恒定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您看错在哪。手册上说,FB引脚的阀值电流是49UA,当大于49UA ...

其他的先不说,单看14L所说,“Vfb引脚会一直试图维持49ua的电流,以达到稳定输出电压。当我增大电阻的时候,由于光耦副边Ic一直维持49ua”

网友C:
    说真的,我看的有点晕头转向的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先不说,单看14L所说,“Vfb引脚会一直试图维持49ua的电流,以达到稳定输出电压。当我增大电阻的时 ...

“Vfb引脚会一直试图维持49ua的电流,以达到稳定输出电压。当我增大电阻的时候,由于光耦副边Ic一直维持49ua” 难道后边的一直维持 不对么?

网友D:
关于PI的芯片,我在一个与非LED论坛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还有很多人晒出了自己设计的作品,你可以去看看,也许能帮到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