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空载状况下,电流咋那么大?

楼主(2013-01-04):
(图片)

楼主:
逆变器输出滤波器,电感为4mH,电容100uF.

网友A:
你根据自己的开关频率算算 输出滤波器的阻抗。。。。

网友B:
不说你的逆变参数,
但看你的布板 布线, 烧掉的地方 为什么要走那么细的线呢?
你一开始没估算电压 电流吗?

网友C:
看你电感参数,基本是1kw以下的逆变器。你那4个1.8k的电阻是电容放电电阻么?你的吸收电路有点与常用的不同,你可以先把吸收电路去掉再看看
还有你LC滤波,电容值取得大了10u以下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