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128GB206程序固化后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复位

楼主(2013-01-04):
我采用的是PIC24FJ128GB206单片机,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当我把程序烧写到单片机后,单片机运行一段时间(三小时20分钟左右)就会复位一次,并且很有规律,看门狗已关闭,而用ICD3 仿真器在线跑程序时则运行正常,不会出现上述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啊,在此向各位求助!多谢了!!!

网友A:
既然看门狗已经关闭,则造成复位的原因无非是:上电、掉电复位、PC指针乱跳造成复位、堆栈溢出造成复位等原因,一条条排查就是了。

网友A:
检查自己的代码中是否有临界代码,这些临界代码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可能形成堆栈等溢出并造成复位,有时间规律的复位一般为这种情况造成的。

网友B:
估计你的子函数调用层次太多,堆栈溢出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自己的代码中是否有临界代码,这些临界代码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可能形成堆栈等溢出并造成复位,有时间规律 ...

多谢您的指导,我做了一些检查,上电、掉电复位可以排除掉,是不是PC指针乱跳造或堆栈溢出造成复位还没确定,请问一下什么是临界代码,能否举个例子?如何去检查临界代码呢?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子函数调用层次太多,堆栈溢出所致。

谢谢您的回复,我把主函数改为简单的变量循环加1,没有调用子函数,还是会出现复位情况,真是有些奇怪啊!

网友A:
如果以下这样还复位的话,呵呵估计是看门狗了:

void main(void)
{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下这样还复位的话,呵呵估计是看门狗了:

void main(void)

我的主函数就是这种类型的,看门狗查了一下是关闭的,还得花时间好好研究一下,能不能加一下您的QQ,方便向您请教请教。QQ:745903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