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压电流转换方法

楼主(2013-01-04):
请问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多路电压信号(-10V~10V正弦波,10KHZ)和电流信号(4~20mA)相互转换(地信号是否可以供在一起?)
PS:单路的可以用XTR115和RCV420,请问多路怎么办?

网友A:
XTR115和RCV420是BB公司的电流环发送和接收芯片。

网友B:
多路用多片就是

网友C:
地信号是否可以供在一起?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