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Dz-link 烧录错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5):
你的编程软件才1.0.。。版本呀?请换成最新的1.20 ,5881版本,并升级DZLINK的固件 。。另外DZLINK中的R5请改成100欧姆左右,其它如再有问题,请检查硬件连线及目标 板电路。

网友B:
9G就是专业!顶起。

网友B:
有9G在,啥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A:
DZLINK本来硬件就是我仿照新唐NU-LINK做的。我的硬件比新唐的还稳定好用。固件完全用新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ZLINK本来硬件就是我仿照新唐NU-LINK做的。我的硬件比新唐的还稳定好用。固件完全用新唐的。 ...

还是不行啊九哥!我以前一直在调试用ISP下载,已经可以用了,可是后来又出问题不能用,我就又重新烧录了ISP固件,来回写了几次就出现了现在的这个问题!会不会是我上位机哪个地方设置错误了?或者更甚的是我把片子烧坏了????

网友A:
片子摸 着烫手吗?烧的可能性很小。最多是接线 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子摸 着烫手吗?烧的可能性很小。最多是接线 错了。

芯片是没有发热的,就是以前还好好的,就是经过多次的烧录后就不行了,而换了另一片新的能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