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仿真个电路 ,有的器件在库里搜不到,能自己创建吗?

楼主(2013-01-0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自建,但是很麻烦,有的器件可以从网上下载的
建议用最新版本的multisim     器件库会全一点

网友B:
自己创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器件的特性只有厂家才知道,一般大厂的器件都有spice模型,下载后使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