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中RC滤波器求解aaa

楼主(2013-01-04):
aaaa

网友A:
Rf=R2/(jwcR2+1)
Vo=Vin*Rf/R1
低频时,信号从电阻R2通过,高频时信号从电容通过

网友B:
从你自己的分析来看,低频时输出为0,高频输出为负,这不是低通滤波器吗?

网友C:
你可以将反馈的RC看成两个并联电阻(一个固定,一个可变),反馈电阻的
阻值在0--R之间。当然是频率越高,C阻抗越小,可以理解为反馈趋近于0。
这样的话,频率高的就过不去了,这不就是频率低的才能过去,所以叫
低通滤波了。当然是有个截止频率的。

网友D:
Xc=1/(2πfC)。你说的:“我的想法是,电容通低频阻高频”就不对。

网友E:
楼主更新后的电路上没有电容
那何来滤波呢?
典型的低通滤波电路是同相输入,在同相输入上加上RC网络组成,一阶的转折频率是1/(2*π*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