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帮忙缕一缕头绪

楼主(2013-01-04):
今天接到老板个任务,做个小系统,很简单就是系统控制步进电机,预定运行距离和停顿时间,但老板非要用ipad控制该系统,希望客户不适用该系统的时候能玩玩游戏,一直用51单片机,裸奔没涉及过系统

楼主:
比如用VB编程,然后将软件安装在xp系统的平板上是否可行,然后用软件控制51系统  没玩过求指教

网友A:
要用ipad来控制,就要用wifi 或者局域网来控制了
wifi 方案,单片机连接wifi 串口模块,ipad设定的数据 wifi传给单片机
wifi这块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ipad来控制,就要用wifi 或者局域网来控制了
wifi 方案,单片机连接wifi 串口模块,ipad设定的数据 wif ...

是否可以这样,xp下vb编写上位机程序,之后安装在xp系统的平板电脑上面,通过USB转串口  有线控制单片机,无线的话现场有干扰岂不是自己找麻烦

网友A:
usb转串口 可以, 不过既然都用了爱拍高档货,
还拖着根线不嫌。。。。。。。。

网友B:
老板的想法很好,说是卖产品,其实是行贿对方,让对方单位找一个理由买一些IPAD。
iPAD的操作系统没有做过,我们单位做手机的,ANDROID系统下编一个APK程序就可以了,会的人就很快的。
有线连接比无线的可靠。无线的话,终端程序和硬件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串口 可以, 不过既然都用了爱拍高档货,
还拖着根线不嫌。。。。。。。。 ...

主要是对于安卓和苹果的系统完全没接触过,有幸在淘宝上看到了一些win系统的平板,现学几天VB做个上位机程序试试吧, 不知道这平板的系统跟台式的有什么不同,是否完全一样,有线要容易点,难看就难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的想法很好,说是卖产品,其实是行贿对方,让对方单位找一个理由买一些IPAD。
iPAD的操作系统没有做过 ...

主要是对于安卓和苹果的系统完全没接触过,有幸在淘宝上看到了一些win系统的平板,现学几天VB做个上位机程序试试吧, 不知道这平板的系统跟台式的有什么不同,是否完全一样,有线要容易点,难看就难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