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
当A点为5V时,V BC=10.06V,R4,R5上压降为0V,基极集电极之间的电压为0.7V,不是-0.7V:    当A=0时,Vo=3.7V.
怎么解释?

网友A(2013-01-04):
A=5,深度饱和,Vce→0. VBC≈12V*R2/(R2+R1)≈10V
A=0,完全截止,Vo=Vce=12V*(R4//R5)/(R1+R2+[R4//R5])=3.7V

自己胡乱编个电路,即便算出数来,对于认识电路能有多大帮助呢

网友B:
很好解释呀 5V饱和,C的电压近似为0,BC电压12*(20/(3.7+20))=10.12V
0V截止,BC电压12*(20/(3.7+20+68//100))=3.7V

网友C:
A为5V时,三极管射极和集电极正偏,处于饱和状态,Vce约=0,Vc与Ve电压相等
A为0V时,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输出按照电阻偏压计算

网友D:
看着这算法 怎么像是物理上学的那些东西呢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一楼语重心长啊。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2楼正确,LZ 还得多多学习呀!

网友I:
Vce=0只能是理想晶体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I:
Vce=0只能是理想晶体管。

当测量表的读数精度仅为小数点后保留一位,“理想的Vce=0”就司空见惯了:P

网友J: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难   仔细算一算  就ok了

网友K:
这个电路应该是在软件仿真出来的吧,对三极管的结构好好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5,深度饱和,Vce→0. VBC≈12V*R2/(R2+R1)≈10V
A=0,完全截止,Vo=Vce=12V*(R4//R5)/(R1+R2+[R4// ...

认识电路从何而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认识电路从何而起?

书,亦步亦趋就好

网友L:
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是理论计算,建议先查一下三极管饱和状态下的导通压降是多少,然后再计算。

网友M: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亦步亦趋就好

有没有好的书啊?

网友A:
这类基础书籍,都一样,不必刻意挑选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当测量表的读数精度仅为小数点后保留一位,“理想的Vce=0”就司空见惯了 ...

小数点后面怎么也得有个2~5吧,这NPN管能达到压降为0.0X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小数点后面怎么也得有个2~5吧,这NPN管能达到压降为0.0X吗

语文表达不力

楼主测试数据:Vbc=0.7V。说明,1.保留1位小数;2.就传统认为Vbe=0.7V来说,不是Vce≈0么;3.还不到1mA电流,0.0几伏也不用大惊小怪

网友O:
学习了,三极管电路不是随便搭一搭再来分析的。。我们得先学习模拟电路那本书。。。

网友P:
建议楼主看看半导体的书籍,有这类层层推导公式的,学校的课本真心不建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