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为啥老是自动刷新

楼主(2013-01-04):
最近使用电脑时发现打开文件夹时,过几秒就会自动刷新一次,比如你查看文件时滑动到最后了,它一刷新又回到前面去了,又如我全选了些文件刚准备右击复制,它一刷新又没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你鼠标坏啦?或者哪个键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鼠标坏啦?或者哪个键陷进去~~~

应该不是啊  因为只有在打开文件夹时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方法一: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并单击以下注册表项: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2. 在“编辑”菜单上,指向“新建”,然后单击“DWORD 值”。
3. 键入NoSimpleNetIDList,然后按Enter。
4. 在“编辑”菜单上,单击“修改”。
5. 键入 0,然后单击“确定”。

网友A:
方法二:
点 击 “ 开 始 ” → “ 运 行 ” → 输 入 “ regedit ”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展开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Update,如果我们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 2000/XP/2003,我们就能在该分支下看到一个名为“UpdateMode”的DWORD值,系统
默认值为1,表示手工刷新,该值若为0则表示自动刷新。修改为“1”即可;更改后建议重新启动系统,
否则可能需要等待下才能生效。

网友A:
方法三:如果以上还不能修复,请将下面内容复制到记事本中,并保存为yezi.reg 文件然后打开确认即可。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LASSES_ROOT\exefile\shell\Open\command]
@=""%1" %*"

网友A:
方法四:打开记事本,将以下内容添加到记事本中,并保存为AAA.bat文件,然后打开,依次点确定即可。
regsvr32 appwiz.cpl
regsvr32 mshtml.dll
regsvr32 jscript.dll
regsvr32 msi.dll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ystem\Ole DB\Oledb32.dll"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ystem\Ado\Msado15.dll"
regsvr32 mshtmled.dll
regsvr32 /i shdocvw.dll
regsvr32 /i shell32.dll

网友B:
还是这样的事情的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四:打开记事本,将以下内容添加到记事本中,并保存为AAA.bat文件,然后打开,依次点确定即可。
regsvr32  ...

这位老兄,你的前三种方法我没有试,但是方法四我试过了,完全好用,不在刷新了,非常感谢

楼主:
7#的方法完全好用,电脑不在刷新啦,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