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求解答!

楼主(2013-01-04):
看了一块板子,上面有三个电地,三个地之间用电容隔开。
三个电地之间的有器件联系。请问这样的话,电气可以通吗?毕竟电容是隔直的啊。
另外,同电不同地(比如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共用一个电,但分模拟地和数字地),这样
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用什么连接较好。能用电容吗?

网友A:
真的3个地?真是“用电容隔开”没有直流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3个地?真是“用电容隔开”没有直流联系?

还有几块板子,用DB插头之类的连接的,不会是通过其他板子转的?
至少这块板子上,是用1uF的CBB电容将地连的啊。

网友B:
高频数字信号的地可以用电容隔开,但数字与模拟之间的还是用0欧电阻的多。

网友C:
楼主再仔细看看,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最好,一般都是有直流通路连接的,除非信号交互是频率很高的信号或差分信号时才可以隔离直流通路。有的电路采用LC并联电路连接不同的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再仔细看看,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最好,一般都是有直流通路连接的,除非信号交互是频率很高的信号或差分信 ...

这个板子我量了很多次,就是为了验证这个问题的。
如果按你说的LC并联,那么三个地之间至少应该量
是短路的,可实际上并不是,确实是和电容两端分别
连接的。
高频倒是有可能!
比如其中一部分,比较器(正负15V,地)对信
号进行处理后,送进D触发器(另一个电地)。D触发器
是4M的时钟,这两个地之间串接一个1uF电容。D触发器的
输出是给另外的片子做时钟信号。

网友C:
对于4M频率,1uF电容已能足够耦合。

网友D:
除了正确进行接地设计、安装,还要正确进行各种不同信号的接地处理。控制系统中,大致有以下几种地线:
(1)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各种开关量(数字量)信号的零电位。
(2)模拟地:是各种模拟量信号的零电位。
(3)信号地:通常为传感器的地。
(4)交流地:交流供电电源的地线,这种地通常是产生噪声的地。
(5)直流地:直流供电电源的地。
(6)屏蔽地:也叫机壳地,为防止静电感应和磁场感应而设。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96%b9%e6%b3%95/

网友E:
那是光耦隔离电路吧。 完全隔离的电路,地之间很多时候需要在适当的位置加电容,以顺利通过ESD或surge测试。

网友F:
谦虚使人进步  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