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电源电路可以工作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1-04):
比较器 LM2903输入端OSC的波形为图一所示。

楼主:
总理论上能不能工作(不考虑图中器件性能\参数问题)?

网友A:
一个单片机而已,抱着datasheet和指令集手册看上一个星期就行了,这一点点东西都还要师傅?

网友B:
从你的图中,NMOS管的驱动,要求驱动电压。。。注意VGS的电压啊。这样驱动的电源可能要大于输入电源的电压啊。
足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