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hex文件转换成汇编原程序?

楼主(2013-01-04):
兄弟目前有一程序的hex文件,有什么方法能转换成源程序?工作量不是很大吧,大约有20k?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HEX2ASM,搜一下反汇编软件

网友B:
首先要确定用的是哪种汇编,再使用反汇编工具生成汇编代码,把生成的汇编代码叫高手整理一下(这一步一般要给钱)。

网友C:
这样也可以?

网友D:
首先是什么CPU的HEX文件,查查有没有反汇编一类的应用工具,如果没有,就看看以下的方法:
1,确定HEX是什么格式的,是Intel的,或者别的;
2,用VC编个程序,将code从HEX文件中提取出来,并输出成文本文件,code全部以16进制字节形式存入这个文本文件;
3,找到你的CPU指令集手册,按照指令集手册,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对输出的Code文本文件进行反向译码,即按照指令集将code中的16进制数据反向翻译成汇编,不过记住这里所有的变量都是以地址的方式存在,而不是以变量名的方式存在了。
不过建议你按照功能规格书自己重新写程序吧,如果没有相应的工具,自己重写比反汇编快多了!

楼主:
我漏了说,这是单片机的hex文件。

网友E:
貌似单片机不止一种

网友F:
发过来我给你转。qyc_1@163.com

网友G:
干什么,这一般都是抄袭者干的事,严厉打击。

网友H:
:lol学习学习嘛,也是正常的,不过千万不能侵害别人的知识产权啊(不要以商业为目的)

网友I:
这个不费解,用反汇编工具反汇编一下就得到asm文件了。

网友:
就是搞**的人。。

网友J:
HEX反汇编,KEIL自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