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样才可以改变pic单片机输出的PWM波形的幅值啊

楼主(2013-01-04):
如题,怎么样才能控制PIC单片机输出的PWM波形的幅值呢?向各位大神求助

网友A:
先把原理搞清楚再求神吧。

网友B:
单片机输出的PWM波形的幅值是由单片机的 IO 电源限制的.
可以通过增加驱动电路来实现, 可选的电路非常多, 就不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