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外面有一圈线,和外壳相连这个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1-04):
pcb外面有一圈线,和外壳相连这个有什么作用?
感到好奇怪

网友A:
环形接地,屏蔽干扰。

网友B:
屏蔽干扰。

网友C:
能上传照片上来就好了,这样俺也学习下

网友D:
除了电磁兼容的作用,有些产品这样搞是为了防雷击吧。

网友E:
应该是地线,

网友F:
比较少见

网友G:
地线吧  防静电的好像

网友H:
ESD措施的一部分静电泄除。

网友C:
今天刚看到资料,和外壳相连,屏蔽

网友C:
应该还有很多过孔吧,环里

网友I:
外壳接地,防干扰,

网友J:
屏蔽,抗干扰,防雷用的

网友K:
应该是抗干扰的吧

楼主:
在环线上有过孔,我感觉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环线上有过孔,我感觉没有什么意义

那你那个PCB上面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环线上有过孔,我感觉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贴上来吧

网友L:
应该是抗静电用,直接接大地泄放电荷用

网友M:
能提高印制板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N:
我觉得应该是地线环,用途有两个可能:
1、外壳由多部分组成,各部分通过PCB上的环形线圈可靠连接成一整体后接大地,提高抗静电及射频干扰的能力;
2、PCB上的电路通过相关的保护器件与地线环连接,提供PCB的抗共模干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