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335的CAN通信问题总结

楼主(2013-01-04):
关于28335的CAN通信问题总结
最近在调试28335的CAN通信,调试的过程中遇到了关于一直等待发送成功TA置位的问题:     do     {       ECanaShadow.CANTA.all = ECanaRegs.CANTA.all;     } while(ECanaShadow.CANTA.bit.TA25 == 0 );     // Wait for TA25 bit to be set.这是TI提供的A to B 的工程中的等待发送成功标志置位等待,该程序的工程名虽然是A to B,但是程序中并没有对B口接收邮箱进行ID,方向等初始化,仅仅是对A口的25邮箱(不同的例子可能有些区别)进行发送初始化并且使能了发送,所以这里我的测试是将A口接到我的USB接口的CAN卡上,与PC机通信。

网友A(2013-08-23):
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但是还是停留在那里。我使用的是28335,想先实现内部的两个CAN模块的通讯,经过外部的CAN收发器连接,请问你有具体的成功调试的程序吗?硬件线路能够用普通导线连接吗?若有相关的程序,希望能够发给我,谢谢!jiangjun9102@126.com

网友B:
楼主测试是用的开发板和仿真器吗?我的程序也是一直等待发送成功标志,无法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