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旧电源能用来做什么?

楼主(2013-01-04):
家里电脑坏了,主板坏了。其他地方都是好的,电源是航嘉的,能用来做什么呢?只能供供电用了吧?还有一个铭瑄的显卡也是好的,可不可以diy个什么?还有网卡,硬盘我打算当移动硬盘用。光驱也没什么用。大家给点提示,谢了啊

网友A:
利用光驱的电机做个旋转时钟啥的

网友B:
改个可调电源吧

网友C:
这个DIY网上有很多。
有牛人用电源改成空气过滤器,不过我觉得改成个直接试用的开关电源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光驱有牛人改造成了光雕机。

网友:
拆了弄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