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个参考稳压源的电路疑惑

楼主(2013-01-04):
   买了个SOT23稳压源,ZRC330F03TA
根据规格是稳在3.3V的,我用5V供电,VR和5V接1.5K电阻,这样按3.3算电流大概是1.1MA,满足稳压管工作条件,可是测出来的输出电压为4.09V。。。。。。
  换了好几个管子了都只有4.09V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引脚有没有弄错?
电阻换小点 1.3k 1k 试试?

网友B:
应该和电阻没有多少关系,数据手册写的电源电流范围很宽的,有没有外部滤波电容都稳定的。
看看管脚是否焊接错了。看看样品是否送错了。

楼主:
:'(IC上面写的是33A貌似没错,晕死了,等会再去看看,有消息及时发布

网友C:
带负载了么?

楼主:
没带....空载情况下测试的。今天又买了2个,来了继续实验。
等会加负载测试看看

网友D:
不要加负载测试!

先把你的全电路拿出来看看

楼主:
   各位大侠,电路如附件所示,此器件3个pin,线路连了2个,还有个PIN浮空,规格PAGE 4说明可以浮空的。(焊接PIN顺序不会有错,多次检查)
马山接负载看看,再不行,把R10给断掉

网友E:
断开R10后,量测电压是否正常了??

网友D:
疑云密布:dizzy:

楼主:
明天加电位器测,有结果及时更新

楼主:
去掉C6和R10,还是稳在4.09V。现在去掉C6 R10后通过变R13的值,得到一些数据,输入电压5.04V
24K    3.826V    50UA
30K   3.586V       48.4UA
33K     3.482V    47.2UA
51K    2.897V     42UA
是在空载情况下测的,貌似和规格不是很符合,现在只能等新管子了。。。。

网友D:
这是稳压管特性么

楼主:
如果R13在10K以内的话,输出都为4.09V,现在卖家说给的东西没错,我换了一家买了新品,等货中......
郁闷中...

网友F:
1.你把R13的值变大一点点。你现在设定的IR为(5-3.3)/360=4.7mA.而参数中为:0.02-5mA.你改变R13,使工作电流在中间试试,1-3mA左右。

2.把电容变大,取10uF或者更大试试。贴片的陶瓷电容就可以。这个PDF中没有稳定性边界条件的参数啊。

也可以看看我的总结帖子,不过不在21论坛上。(如果工作人员,想删掉链接。请想通知一下下。)在我们学院的无线电协会论坛上。
基准电压源TL431的使用小结
http://www.wxdxh.net/Disbbs/upload/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6&fromuid=18

楼主:
刚拿到了新的管子,实验了两个OK了,电路用的是8楼的电路,R13 1.5K,其他没变。同样封装的管子,IC上的字都是33A,不知道为啥出来的效果如此不同。
淘宝上买的管子。
感谢各位的提醒和帮助,谢谢!:)

网友B:
就是,肯定是型号搞错了,买3.3V的,送你4.096V的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