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修改C语言里的time.h的年份(1900)

楼主(2013-01-04):
最近在写rtc的功能,这里用了unix时间戳,在time.h里的tm结构体中的年份是从1900开始计数的,那样的话能计数到2038年,可是现在已经是2013年了,计数的时间我觉得还是短了些,能不能修稿里面的1900的时间啊,比如说2000,那样就可以计时到2138年了,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stm32 没time.h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stm32 没time.h文件吧

但是我找不到time.h对应的实现函数啊~~

网友B:
time.h是C标准的头文件,值代表的意思当然可以自己定,但改了意义就不能直接用库函数了,你要想用库函数就得用标准的unix时间戳和struct tm格式的时间。
但是。。
unix时间戳跟struct tm不是一回事,unix时间戳是一般用time_t(typedef long)类型表示,是相对1970-01-01T00:00:00GMT的秒数,如果long类型是32位的话会遇到2038的问题,64位则不会,但跟你struct tm 中的成员tm_year相对1900年有啥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e.h是C标准的头文件,值代表的意思当然可以自己定,但改了意义就不能直接用库函数了,你要想用库函数就 ...

我就想能不能把结构体里的tm.year从2000年开始计时,那样不是可以计时到2138年了吗?不知我这想法是不是合理??哈哈

网友C:
楼主有这个想法去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个想法去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嘛?哈哈……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该,到哪里去该啊。。:(

网友D:
肯定不行的,这个只跟你的计数器的位数有关,你的tm. year 从2000年开始,对应计数器的值946656000,到2038年一样会溢出的,只有你把计数器位数扩大为64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行的,这个只跟你的计数器的位数有关,你的tm. year 从2000年开始,对应计数器的值946656000,到2038 ...

哦,yeah,原来如此,不过我已经用自己的方法将RTC的值转换为年月日了,只要设定基准值,那样就可计数138年了。弄了好久啊~~~

网友(2013-06-30):
我跟楼主有同样的想法.还没想出咋弄.楼主可否将你写的代码发一份  448251593@qq.com 多谢

网友E:
应该不行

网友F:
可以试试

楼主:
楼上的几位,这个问题,我好久没想过了~~心累啊~

网友G:
试一试吧   楼主   顶一个   不错哦

网友G:
做电子这一块    心很累   主要看你是否真的喜欢

楼主:
不想做了,我都想换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