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请问什么情况会导致CD54HCT00F3A如下故障

楼主(2013-01-04):
如图,我们使用CD54HCT00F3A的第一个与非门接收输入信号,第二个与非门输出作为片选信号(CS低有效),1点正常工作时输入为脉宽1.6μs,电压4.8V的脉冲信号,5脚始终接5V高电平,我们用信号发生器产生频率为312.5KHz的信号加到1脚,6脚本应输出312.5KHz低电平,用示波器观察却始终处于高电平。调节信号发生器频率到2KHz以下时,6脚输出正常,请问可能是什么情况导致故障?

网友A:
很奇怪的情况.
6脚本应输出312.5KHz低电平,用示波器观察却始终处于高电平。
这时候, 看看 3 脚的信号呢?

楼主:
看过,3脚输出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3脚输出正常

如果 4脚正常, 那恐怕是5脚的问题了
会不会 4 脚虚焊

网友B:
可能是虚焊的问题   你仔细查一查  呵呵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