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个c语音define 问题

楼主(2013-01-04):
在单片机提供的头文件里面
#define DDRF (*(unsigned char *) 0x61)
这句式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能直接 写  #define DDRF 0x61,
弄(*(unsigned char *) 0x61)干嘛用滴~~~~~~,

网友A:
#define DDRF (*(unsigned char *) 0x61)
那么语句 DDRF = 0; 将被预处理为 (*(unsigned char *) 0x61) = 0;
表示把 0 值赋值给以 0x61 为地址的一个字节的存储。

#define DDRF 0x61
那么语句 DDRF = 0; 将被预处理为 0x61 = 0;
表示把 0 值赋值给......!#$%^&
编译器(罢)(工)。

网友B:
二楼解释很正确  建议这位同学补充一下C语言的基础知识  对学习编程帮助很大

网友B:
上传几个经典的C语言资料

网友B:
建议自认为C语言需要补充的同学下载  高手请绕道

网友B:
建议自认为C语言需要补充的同学下载  高手请绕道   另外补充两个源代码  我不会告诉你这是将人在的时候在二姨家下的资料的

网友C:
有没有更多的资料上传?我正好复习;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谢谢,

网友D:
就是说把这个数强制转换为一个指针,并取指针值。这跟直接定义一个数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E:
热心人真不少呢

网友F:
再加个volatile 就更好了

网友G:
oX61是一个内存地址,把数据放在这个地址上需要知道这个数据的模式,如int, long;
(*(unsigned char *) 0x61), *0x61表示取这个地址的数据,(unsigned char *) 0x61表示这个地址的数据格式是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 0x61又回到地址了
通俗说就是0X61上要放的数据格式是unsigned char

网友H:
c语言资料真强大

网友I(2013-11-07):
非常好的资料啊  谢谢版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define DDRF (*(unsigned char *) 0x61)
那么语句 DDRF = 0; 将被预处理为 (*(unsigned char *) 0x61) = 0 ...

哈哈,看到)(*(&&)*)&都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