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晶振的好坏

楼主(2013-01-04):
请教因为晶振旁边连接2个电容来谐振,所以我判断是无源晶振靠谱吗?
还有怎么判断这个晶振的好坏,我只有万用表和一个还不会用的示波器。
(晶振在PCB上,不拆下来的前提下)多谢指点。

网友A:
你这个图这么看着这么别扭啊,而且我觉得应该是有源晶振(还供着电呢)。
楼主得学会用示波器。

网友B:
模拟一哈先

网友C:
感觉电路有点不对劲哈,好好检查一下,晶振是这么接的么?

网友D:
电路图是这么画的么

网友E:
如果电路是对的,那这个就是有源oscillator,上电,用示波器看C17两端都能看到输出的波形。

如果电路不对。。。。

crystal resonator 和 oscillator不是一回事。

网友F:
图上的应该是有源的,无源的是没有供电的。
用万用表测试晶振启振点是有电压的,用示波器的话,打到10x档位,可以看到波形。

网友G:
是有源振荡器;可以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看有无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