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大家给支招,先谢谢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4):
是在做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测试吗,一般可以进行屏蔽层双端接地处理,或者进行隔离

网友B:
屏蔽层为什么要双端接地???好像都是单端接地的哦。

网友A:
低频一般是单端接地,在高频时是需要双端接地的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的回复,我的产品没有那么复杂。

http://bbs.**/topic/117285 ,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讨论。跟我的设计差不多。

这类设计在电源输入端是不是必须要加磁环呢?我目前的设计中没有加入磁环。不知道加了磁环以后,效果会是怎么样,是否能改善,我没有把握。恳请有过这方面设计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磁环已经使用很广泛了,在消费电子设备中也常常能看到磁环,一般电源及数据线上都安装有磁环,磁环的滤波效果还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