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JTAG的TDI引脚先接FPGA和先接FLASH有何区别?

楼主(2013-01-04):
Xilinx的参考资料的连接方式是:JTAG TDI引脚->FPGA TDI ->FPGA TDO->FLASH TDI ,我看到几款安富利开发板原理图都是JTAG TDI引脚->FLASH TDI ->FLASH TDO->FPGA TDI ,Flash是Xilinx XCF系列,这两种方式是不是都可以?有何区别?

网友A:
xilinx的给的参考资料应该正确吧 这个本来就是数据输出对应数据输出的吧

网友B:
没有区别   对照手册仔细看看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