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S5460A芯片

楼主(2013-01-04):
看datasheet提到校准寄存器的数值需要片外EEPROM进行保存,在芯片上电后再将这些校准数据写入CS5460A中。不禁要问CS5460A内部难道没有掉电保存校准数据的EEPROM吗?要如此麻烦的进行操作!

网友A:
很多芯片就是这样设计的~EEPROM外挂~诸如CY的68013~

其实我认为还是很合理的~EEPROM做傻了AD也就不能用了~芯片设计的策略上还是分开做较为妥当~

减少产品良品率降低的风险~:lol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版主!

忘了提一句,一般模拟工艺做小规模的数字电路还行,大规模的就不划算了的~

数字电路讲究的是拼工艺压面积,模拟电路还是讲究性能~

所以这也是不放在一起的原因之一~:lol

楼主:
还有一个关于CS5460A的校准问题:CS5460A提供信号校准功能,但是其数据寄存器输出的范围是-1~1之间,并不是真实的电压电流值。如果我不进行芯片级别的校准直接进行仪表级别的校准(信号与电压电流值相对应)。这样只要校准一次就够了,请问版主这样做是否可行?

网友B:
CS5460里面有2个校正,
其中偏移校正是必须的,并且是依靠芯片内部的校正功能进行。

增益校正完全可以不用芯片内部的增益校正功能,你可以按你的想法来做,

网友C(2013-03-13):
通上信号,校一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