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控制黑白激光打印机打印A4图纸么?

楼主(2013-01-04):
工控机,有个功能,要求用stm32控制黑白激光打印机打印A4图纸,图的内容是个曲线,格式可以自定。
请问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么?大概思路是?

网友A:
打印机为啥不直接用并口/USB口接到工控机上?
如果是自用STM32搞的“工控机”,当然也没问题,你这种需求,驱动打印机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B:
打印机应该是并口操作,你用stm32模拟一个并口操作即可。

并口?现代的打印机,可能早已没有这玩意了吧。

楼主:
那就是说找到该打印机的指令说明手册就可以了吧?

网友C(2013-09-04):
看看这个单片机控制的激光打印机控制模块吧,finedar.com

网友D:
这样,你在win里输出一个打印页,然后你拦截raw的数据,看看这个数据是啥样的。然后依葫芦画个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