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方向如何安排

楼主(2013-01-04):
本人已从事电子硬件开发工作五六年了,然后现在又学习了一下51单片机,对于接下来的软件方面的路不知道怎么安排,求各位大侠指点.单点机种类这么多,接下来应该去接触哪种呢?最后肯定是要学习ARM,但对于我现在的水平还差得太远.

网友A:
实际工作用什么就学什么吧,硬件五六年了?如果是我的话就**做硬件了。

网友B:
单片机其实就是硬件的一部分,你做硬件5、6年,都不知道要用什么单片机,实在是可惜

楼主:
换了四五家公司,不同的公司用的都是不同的单片机.:Q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四五家公司,不同的公司用的都是不同的单片机.

这个好正常哟,我在一个公司都用了4类6种单片机了。搞硬件不搞软件确实罕见,其实软硬技术是通的。

网友D:
关键是你是应用领域的熟悉程度和对各种问题的处理能力。

网友:
逼人自认为学习能力很重要,现学现用,活学活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网友:
5、6年了,应该会有自己的见解啊:)

网友E:
选个好的行业比选个好使的单片机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选个好的行业比选个好使的单片机重要

电机控制这算是个行业或者方向吗?
有前途吗?

运动控制算比较好的。高速电机不那么容易搞的。

网友E:
不好意思,我对那个不熟悉,没法给你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