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定时断路的问题

楼主(2013-01-0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考虑用KIA7045之类的器件,KIA7045在输入端电压低于4.5V时,输出一直为低,当输入端大于4.5V后输出恒为高.你可以做一个RC延时电路接到KIA7045的输入端.调节参数使输入端在通电2S内电压小于4.5V,2S后电压大于4.5V就可以了,输出端通过三极管控制后端的断路电路!

楼主:
多谢,除此之外,可否有使用稳定直流电压4.5-6V,而亦可使之达到此目的。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