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状态机看不到状态图

楼主(2013-01-04):
关于夏宇闻《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中第十二章关于状态机那一部分。
四个例子均可以通过编译综合,生成RTL图。
例12.2与例12.4可以生成状态图,即可通过state machine viewer查看。
例12.1和例12.3看不到状态图。
比较RTL图,前者可以生成state INST模块,貌似是组织结构,双击就可以看到状态图。后者RTL只是一些解码器,多路选择器,无状态图。
修改一下例12.1,把状态表示state从输出中去掉,只用reg和parameter声明,就可以看到状态图,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类似修改例12.3还是看不到状态图。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环境 QuartusII12.0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只会用ISE的飘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会用ISE的飘过

同样只会XILINX的飘过

网友C:
x.x.x.x.x.x.x.x.x............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XILINX 吧

难道是Quartus软件的bug?都这么推荐我换...

网友B:
:)都是XILINX 的粉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是XILINX 的粉丝

我是猴哥的粉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