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MPLAB X环境下用PICKit3如何脱机烧录

楼主(2013-01-04):
初次使用PIC,有点迷糊。请问怎么用PICKit3脱机烧录啊,还有用户ID能不能在烧录时设置,然后每烧一颗芯片就数值递增呢?谢谢啦

网友A:
PICKIT3脱机烧写指导书
一:      PICKIT3的联机烧写方法
PICKIT3的联机烧写与ICD2一致,只是需要在MPLAB IDEV840或者更高版本下使用PICKIT3。烧写时,从MPLAB IDE的菜单“PROGRAMMER——PICKIT3”,选中PICKIT3即可。
由于原装的PICKIT3能提供的烧写电流比较小,联机烧写时,建议目标板带电。

二:       PICKIT3的脱机烧写步骤
1、        脱机下载
所谓脱机下载,是在联机状态下,把烧写文件HEX文件下载到PICKIT3的主机内部的FLASH芯片中。
1)        打开MPLAB IDEV840或者更高版本。
2)        通过CONFIG选择要烧写的芯片。
3)        通过FILE——IMPORT,导入带有CONFIG信息的烧写文件(HEX文件),注意,文件名,路径名,不要有中文,也不要放在电脑的桌面上。
4)        通过PROGRAMMER——PICKIT3,选中工具,并等待系统连接PICKIT3。
5)        如弹出如下对画框,是一个提示,意思为不要搞错5V系统和3V系统,避免烧坏MCU,确认供电没有错误后,点OK则可。

6)        通过PROGRAMMER——SETTING——Programmer-TO-GO,点“Send IMAGE In Memory”,将HEX下载到PICKIT3主机中。“IMAGE NAME”,是为将要下载到PICKIT3主机中的HEX另外取的名字,可以不填,该名称,与HEX文件的文件名无关。

7)        下载完毕,软件界面提示如下,为防止错误操作,请关闭MPLAB IDE。
Downloading image...
Download of Programmer-to-go image complete
PICkit 3 is now in Programmer to go mode.

PICkit 3 will be disconnected from this session.
The next time you connect (or re-connect) to this unit, you will have the choice to take it off Programmer to go mode.

PICkit 3 removed

2、        给脱机工作模式的PICKIT3上电
1)        从PC拔掉USB线。
2)        PICKIT3的脱机电源模块接通9V/3A,内正外负,DC开关电源,注意用标配电源。
3)        将PICKIT3的脱机电源模块与PICKIT3用USB线连接。
4)        一切连接OK后,会看到脱机电源模块的LED亮,PICKIT3的POWER灯(绿色)常亮,ACTIVE灯(兰色),大体按1S亮1S灭的频率缓慢闪烁。

3、        脱机烧写
1)        标准的PICKIT3(含原装PICKIT3),烧写时不对目标板上电,目标板需要自行加电,请在将PICKIT3连接到目标板,并给目标板MCU提供合适的电源。
2)        点PICKIT3上的烧写按钮。
3)        烧写过程中,ACTIVE灯保持常亮,烧写完毕,无论成功失败,恢复闪烁状态。烧写完毕,如STATUS灯(红绿双色),为红灯,烧写失败,为绿灯,烧写成功。
4)        在实验室烧写时,可以关闭MPLAB IDE,通过USB线连接PICKIT3,从PC为PICKIT3提供脱机工作的电源,但目标板,依然要加电。

4、        脱机后再次联机下载的注意事项
1)        脱机使用PICKIT3后,再次联机使用,第一次连接会有如下提示,一般我们选择“否”,则把PICKIT3内部FLASH中的烧写程序擦除,PICKIT3进入联机模式。选择“是”,则PICKIT3将继续工作在脱机模式,此时的PC只负责给PICKIT3从USB供电。

网友A:
我刚才查了一下,最新的MPLAB8.6以上版本好像去掉了脱机下载选项。

PICKIT3的中文用户手册见附件。

如下是有关PICKIT3的官方界面: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p;redirects=pickit3

如打算使用KIT3的脱机下载,可能需要单独再安装一个PICKIT3的应用软件,具体是哪个软件,你可以百度一下,MICROCHIP官方应该也提供了这个软件下载。

楼主:
谢谢版主的热心回复。网上能找到的资料是说可以用MPLAB X的import功能来打开hex文件,但是没办法另外设置用户ID烧录时递增,我这个产品是需要唯一ID号的,批量生产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实现

网友A:
3楼的回答有点错误,纠正一下:
在MPLAB8.6X以上版本中是可以脱机下载的,按照2楼内容执行即可,但必须连接上KIT3才能看到PROGRAMMER——SETTING——Programmer-TO-GO

唯一ID号的操作没有研究,可能需要单独的KIT3专用软件才能设置了吧。

KIT3不建议做专用编程器使用,生产用批量编程应当用专用编程器,我都是用XELTEK或者PM-D等编程器。

网友B:
我用的是MPLAB8.8,必须把KIT3插入电脑USB口后,Programmer的settings...里才会出现programmer to go选单,脱机烧写时可以用KIT3给目标板供电,我有个项目一百多台设备分布在工厂各处,统一更新固件的办法是:在MPLAB KIT3的设置里选择目标板电压,选择目标板电源来自KIT3,编译代码,选择下载代码镜像到KIT3,淘宝上买个USB5V输出的手机应急电源,把KIT3插到这个电源上,去到设备处拉闸断电开箱,把KIT3的烧写线插入设备预留烧写口,按写入按钮,几秒钟后绿灯亮,OK。我用的是原装KIT3,设备MCU主电源3.3V,实测发现KIT3输出的供电电压偏低,选为3.5V时才出3.3V,这个要注意。
还有一个要点:如果打算脱机烧写代码的同时烧写MCU内部EEPROM,下载到KIT3前要通过源码编译或手工填充MPLAB的EEPROM空间,打开View EEPROM窗口检查确认之后再点击和代码一起下载到KIT3,脱机烧写时目标板MCU EEPROM的保留数据选项失效,脱机烧写代码时MCU内部EEPROM原有的数据必定被同时清空,如果想保留MCU内部EEPROM的旧数据就不能用脱机烧写,只能背着笔记本到现场,连接KIT3读出MCU内部EEPROM的旧数据,之后和新代码一起脱机或在线写回MCU。

网友B:
PICKit3脱机烧写时没有ID自动递增的功能,需要依赖上位机软件。

楼主:
看来要有ID递增功能 只能用PM3来烧写了

网友C(2015-12-29):
引用 网友A:
PICKIT3脱机烧写指导书
一:      PICKIT3的联机烧写方法
PICKIT3的联机烧写与ICD2一致,只是需要在MPLAB I ...

你好,我用PICkit3烧录PIC16F1828芯片,平时烧录都没问题的,最近买了个新的烧录器,就不行了,还是按以前的步骤,到"send image in memory"后就显示
"Download of image failed. PICkit 3 is not in programmer to go mode
Image download failed"

"unable to set powe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CKIT3脱机烧写指导书
一:      PICKIT3的联机烧写方法
PICKIT3的联机烧写与ICD2一致,只是需要在MPLAB I ...

你好,可以加一下我QQ(3059079612)吗?我第一次接触PIC,有问题想请教你。我公司是找太阳能照明的

网友D:
第一次用MPLAB X IDE 用PIC KIT3烧录出现“您试图更改受保护的引导存储器。要执行该操作,必须在调试工具“安全段”属性页上选择“引导段、安全段和通用段”选项。编程器件失败提示

网友E:
请教 PICKIT3 脱机编程时,能不能不改变原有CPU(PIC18F6627)中EE的数据。

网友F(2016-08-20):
上穿不了图,   简单, 加载hex文件,然后点击  make并对器件编程按钮中的[下载可编程镜像]即可,下载完成后pickit3进入脱机模式,指示灯闪烁方式见3楼.

网友G:
此贴太精彩了,Mark!!!

网友H(2016-11-15):
此帖非常精彩,建议加精

网友I:
也可以使用 MPLAB IPE这个软件把程序下载到PKIT3里面!

网友J(2018-06-06):
如何将5v改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