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stm32在nandflash上建立的fatfs不能读

楼主(2013-01-04):
我stm32在nandflash上建立的fatfs可以写但是不能读,一调用f_read就跳到HardwareFault死循环了,求指导...
:f_read(&SwitchLog,Read_Buffer,sizeof(Read_Buffer),BR) == FR_OK,一执行就跳到HardwareFault

网友A:
进入HardwareFault,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数组越界
检查检查和flash通讯定义的buff

网友B(2013-03-14):
是不是堆栈溢出了?我现在也在  nandflash上加fatfs ,还没有成功,lz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