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叫什么封装?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4):
通常就叫做双排1.27插座,有插针和表贴两类。

网友B:
贴片的插座。。 1.27mm间距,2X9大小

网友C:
这种很常用的

网友D:
这叫排母
贴片 1.27间距 双排 母座
有针是公的,有洞是母的。楼上几位都没有描述这一点。

网友E:
表贴双排排母1.27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叫排母
贴片 1.27间距 双排 母座
有针是公的,有洞是母的。楼上几位都没有描述这一点。

OK,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