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LASH擦写的问题

楼主(2013-01-04):
弱弱请教一下,STM32的FLASH擦写有1W次的吧,如果某一个PAGE的擦写次数超过限制次数后,是不是只有这个PAGE的FLASH不能再进行读写操作了,而不影响到其他FLASH的区域的读写呢?

网友A:
没碰到过擦写次数超过限制的情况,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B:
FLASH有寿命,厂家给的次数是有保证的,写入超过它们给的次数之后,厂家不能保证写入的数据是正确的,个人运气好的话可能写10W次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