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IY设计】STM32F3 DISCOVERY 板连接出现问题?【已解决】

楼主:
今天收到了21IC邮寄的F3 DISCOVERY开发板,做工很漂亮,真是非常感谢21IC!感谢跑堂姐!
拿到板子,用KEILV4.60调试的时候,电脑硬件能够识别ST-LINKV2,但是却无法检测到器件,所以无法下载程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教大家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2013-01-04):
你看下手册,有没有跳线选择接通目标板,

网友B:
把图中蓝色地方的JTAG  改为 SW .
再看看,立杆见影

网友B:
看说明,ST-LINK 只支持SW

网友C:
你应该也是在跑STM32F3-Discovery_FW_V1.1.0这个里面的demo例子吧,我在下载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问题已近解决,原因是没配置好,注意正如上面所说ST-Link只支持sw,其次,在最后一个选项集utilities中需要设置flash下载地址,选择setting——add——找到STM32F3xx Flash选项——确定。
还有一定应该是在debug选项中,勾选Load Application at Startup选项和Run to main()选项。
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手册,有没有跳线选择接通目标板,

好的,感谢楼主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也是在跑STM32F3-Discovery_FW_V1.1.0这个里面的demo例子吧,我在下载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问 ...

呵呵,是啊,今天刚拿到本子,还不怎么上手,用F0没有问题,应该就是设置的问题,相信明天就能搞定,多谢楼主

网友D:
这个我之前也弄了好久,就是一些选项要勾选就是了。这两天学校要期末考,不然可以弄一个教程。不过调试的时候老是在汇编里跑,不知道怎么转到C语言上,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之前也弄了好久,就是一些选项要勾选就是了。这两天学校要期末考,不然可以弄一个教程。不过调试的时 ...

谢谢楼主,此问题已经解决,可以跑程序了,你的进入汇编,说明程序代码有问题,进入错误中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此问题已经解决,可以跑程序了,你的进入汇编,说明程序代码有问题,进入错误中断了 ...

没有错误,我用的就是DEMO。全速运行的时候,开发板也在跑。可能哪里没设置好。等考完试在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错误,我用的就是DEMO。全速运行的时候,开发板也在跑。可能哪里没设置好。等考完试在看看手册 ...

奥,DMEO程序都是只读文件,需要重新修改才行,要不然问题多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