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波器的温漂问题

楼主(2013-01-04):
我想请问高手一个问题,我的峰值检波器的输入信号为500KHz,输出的检波信号我测量一下也是可以的,但当我用用热吹风向电路板吹热风时,发现输出信号幅度变小了(我吹的热风温度肯定没有超过50度的),原因在哪?

网友A:
热稳定性算是检测电路的很重要指标.
很多器件随温度的变化, 性能和参数会发生变化. 包括电阻和电容.
而变化更大的是半导体晶体管. 如果是你自己设计的电路. 打开来逐个器件来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