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一个不常见问题?

楼主(2013-01-04):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是不会等待的,除非用重发机制。

网友B:
REN是接收允许啊,和PC发送没有关系吧?

网友C:
应该是TI吧,REN 不是接受吗

网友D:
LZ搞错了

网友E:
你单片机就算没有,PC机照样发送数据,不会因为单片机出故障或断电或停止,PC机就不发了。这一点看,串口发送是不确认是否收到的。如果要确认收到,则要使用具有验证和重发控制的协议来传送数据。每发一些数据,都要求单片机给予确认回应,若无回应,或回应异常,则视为没有正确收到数据,PC机根据此状态做处理(暂停发送,等待单片机就绪,或重新发送上一次失败的数据)。当然也是由你来设计处理方式,上位机需要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