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AD7896的没,很伤脑筋

楼主(2013-01-04):
用单片机读取ad7896的值,之前一直很正常,可是突然一下测得的值一直稳定在4095了,一直保持不变,不管怎么调节输入端的电压,还是老样,这个芯片装的位置不方便用表测量,是不是芯片坏了?不想全拆了再换新的,很难拆

网友A:
胆大心细,没太大问题

网友B:
可以检查下单片机和ad7849通讯的连线,明显全都是高电平,或者看下初始化有没有问题,

楼主:
找出问题啦,换了个ad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