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应用

楼主(2013-01-04):
标注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用瓷片电容

网友A:
后面已经解释了,会造成严重的噪音干扰

网友B:
作为过来问我要告诉你的是要看官方的数据手册,别被这些翻译的误导了你……

网友C:
陶瓷电容如果有响声就应是电容结构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D:
瓷片电容为啥会有引入严重的噪声?陶瓷电容吸噪声能力强啊?

网友E:
高频时用瓷片电容的多

网友F:
因为瓷片电容值太小,老板为了节省成本都想用瓷片小容量代替,所以就有了上面的说明,告诉你不能这样做。

网友G:
我这个来自Onsemi的LM2596,楼主可以不用研究那个歪理邪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