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PIC官网上提供的技术支持的资料

楼主(2013-01-04):
最近一直在学PIC,以前弄过合泰的单片机,查找例程什么的都很方便,但对PIC官网却一头雾水,不知道例程在哪里,找了几个都不是我想要的,算是抛砖引玉吧,请高手们说说如何利用好官网上的资源?

楼主:
大家也可以推荐几个比较实用的网站?!

网友A:
没有用到。了解下

网友:
在官网www.microchip.com首页里设计支持里面有的

网友B:
1、如果你想查找某个型号的相关应用**,你可以直接在官网搜索栏里面输入对应的芯片型号,然后在打开的结果中选择自己需要的。
2、如果你想查找某个具体的实例行业应用,你可以在设计支持里面选择对应的行业和产品,然后会有很多推荐**等。

多指教吧

网友B:
如果你想找到所有的中文手册,你可以直接在搜索栏输入chiness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对于我们这些第一次接触PIC的人来说,官网是唯一一个关于PIC权威网站,通过官网可以学习到关于PIC的更深的东西,尤其是用汇编的。磨刀不误砍柴工,我现在就用PIC16F1937,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对FSR,一对INDF,两个都可以间接寻址,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C:
看数据手册P58 "3.5 间接寻址"

楼主:
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两个FSR,这样不浪费资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对于我们这些第一次接触PIC的人来说,官网是唯一一个关于PIC权威网站,通过官网可以 ...

间接寻址寄存器多了,就更方便编写代码了。

例如一个函数中需要两个间接寻址操作时,如果只有一个间接寻址寄存器,则需要加入中间寄存器来倒数据,但有两个间接寻址寄存器时,则不再需要这么麻烦了。

这个非常好。

网友D:
我也去它官网,希望更多中文呀,英文差呀!

楼主:
其实到官网主要还是要看人家微芯工程师编的程序,有时我觉得看人家程序就会明白数据手册为什么那样写的,这种情况是对看了数据手册还不明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