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ALTERA RapidIO经验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3-01-04):
不知为何,从上电开始,还没有进行任何操作,drbell_waitrequest信号始终为高。这个状态实在SignalTap里看见的。
复位时间远远超过RapidIO MegaCore的要求200ns。
请问哪位知道原因?

楼主:
还是自己回复吧。
就是drbell_s_chipselect和drbell_s_write(或者drbell_s_drbell_s_read)必须全拉高才能使drbell_s_waitrequest拉低。
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现在是不管给任何一个drbell寄存器设置新的值,读出来都是全0.不知道读写有什么特殊之处。

网友A:
期待你的最终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最终结果

期待啊

网友C(2013-11-12):
826846015加QQ交流一下

网友D(2014-03-26):
顺便问下,Xilinx器件做的Rapidio和Altera做的能通讯吗?

楼主(2014-06-26):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下,Xilinx器件做的Rapidio和Altera做的能通讯吗?

能,我现在做的产品已经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下,Xilinx器件做的Rapidio和Altera做的能通讯吗?

肯定可以通讯的,都是同一个协议就可以的

网友E(2015-11-09):
朋友:
我现在也正着手搞rapidIO,不过我的板子是altera公司的sockit那块儿板子,很想跟你交流交流关于rapidIO,希望大哥能给小弟一个联系方式,方便与您交流!我的QQ:1597058628

网友F(2019-05-09):
请教大佬,希望给个机会。非常感谢!我的qq360266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