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模拟驱动能力

楼主(2013-01-04):
出现下面IO口这样的情况,请问大虾门IO口的等效电路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取取决于具体的MCU,51永久接地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B:
I/O pad驱动能力由工厂工艺和pad类型确定,有些芯片的某些pad的驱动能力还可软件编程指定。具体等效电路,要请教IC模拟/后端工程师。

网友C:
不同的MCU不一样的,同一个mcu的IO口的内部电路也不一定一样

网友D:
这书还说得挺详细的哪.
现在的单片机通常会有 纯输入, 准双向, 推挽输出, 开漏输出几种方式, 对外特性完全不同.
具体的单片机, 得仔细看看数据手册的 IO 口部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取取决于具体的MCU,51永久接地都没有问题的

就说51吧,如果IO输出高电平,IO直接接地,该IO口电平不就是0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书还说得挺详细的哪.
现在的单片机通常会有 纯输入, 准双向, 推挽输出, 开漏输出几种方式, 对外特性完全 ...

那意思是无论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特性都如上面所述吧?那请教一下版主,开漏输出的等效电路

网友D:
开漏输出,  输出低时就看作是内部一个对地电阻.
输出高时为浮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漏输出,  输出低时就看作是内部一个对地电阻.
输出高时为浮空.

多谢!
这句话我看到过,我自己查资料去吧

楼主:
找到了开漏输出的电路了,首先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Data为0时,Vgs=VDD?

网友E:
二极管是ESD保护二极管,不清楚的请Google这个关键词,端口里面的内容你可以不管,只从端口输出状态来看,就是最后一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是ESD保护二极管,不清楚的请Google这个关键词,端口里面的内容你可以不管,只从端口输出状态来看, ...

如果只看最后一级输出口的话,让output输出为1,并且该口连接比较小的电阻,此时该IO口的电平就不会是高电平了,我就是想弄明白其中的原因。比如说让电源的引脚接一个比较小的电阻,该电源引脚的电平不会改变,但是单片机的电平会改变,我就是想请教出现这现象的原因

网友E:
那是肯定要改变嘛,端口可以看成带一个不小的内阻的电压源,外面接个电阻,你说电压下来不下来?

网友F:
如果你的单片机IO口是推挽输出,估计楼主你得烧掉一个单片机才会罢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肯定要改变嘛,端口可以看成带一个不小的内阻的电压源,外面接个电阻,你说电压下来不下来? ...

这个IO输出口是不是可以等效为下图这个电路,Rr是一个阻值很大的内阻,如果这个接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其OUTPUT的电平与高电平Vcc的电压相差也很远啊。
是不是当MOS管导通时,d与s是不是就短接了?

网友E:
可以理解为这个电路模型,但是内阻并不是很大,MOS导通以后相当于一个电阻,而不是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是ESD保护二极管,不清楚的请Google这个关键词,端口里面的内容你可以不管,只从端口输出状态来看, ...

ESD保护二极管,当是负电压的静电时,可以通过下面的二极管连接到地,如果是证电压的静电时,难道就会流向电源,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这个IO口是输入口,是不是也可以看成一个带有内阻的电压源,这电阻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小?

网友E:
你可以理解为这两个二极管为超过电源电压范围的静电开辟了一个“通路”,静电放电是瞬间高脉冲,可以被电源上的滤波电容吸收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理解为这两个二极管为超过电源电压范围的静电开辟了一个“通路”,静电放电是瞬间高脉冲,可以被电源 ...

那意思静电高脉冲就是只有一个高电平,下面的二极管起截止作用,上面的二极管起导通作用,把电荷导走,被电容吸收,是这样的吗?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IO口是输入口,是不是也可以看成一个带有内阻的电压源,这电阻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小?

网友E:
不是,静电在两个方向上都可能有,通常负向脉冲更危险。CMOS输入口通常是高阻抗状态,输入电阻在10M量级,但是有输入的寄生电容,没有内部电压源,可以看成一个并联的RC;TTL输入可以看成一个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静电在两个方向上都可能有,通常负向脉冲更危险。CMOS输入口通常是高阻抗状态,输入电阻在10M量级, ...

请问什么叫三态驱动能力

网友E:
就是输入端可以呈高阻态,一般的现代单片机都可以,51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输入端可以呈高阻态,一般的现代单片机都可以,51就不行。

漏极开路是呈高阻态吗,集电极开路能呈高阻态吗?这高阻态是输出高阻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书还说得挺详细的哪.
现在的单片机通常会有 纯输入, 准双向, 推挽输出, 开漏输出几种方式, 对外特性完全 ...

对于IO口开漏输出的模式,当用于输入时是不用加上拉电阻的;当用于输出时,如果是低电平时不用加上拉电阻,如果是高电平就要加上拉电阻。我的理解对吧?

网友E:
漏极开路和集电极开路都是指输出端口,高阻一般指输入端口的,或者是输出能够与外界断开的输出端。开漏输出必须加上拉,因为没有一直输出0的端口,这样的端口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极开路和集电极开路都是指输出端口,高阻一般指输入端口的,或者是输出能够与外界断开的输出端。开漏输出 ...

现在的51单片机不都有开漏输出吗?
就是输入端可以呈高阻态,一般的现代单片机都可以,51就不行,这句话是指51的开漏输出不能呈现高阻态吗?

网友E:
不是因为开漏,才让输入高阻,是因为原来的51内置了上拉电阻,结果对,不代表你理解的原因对,原因理解错了,以后会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因为开漏,才让输入高阻,是因为原来的51内置了上拉电阻,结果对,不代表你理解的原因对,原因理解错了 ...

就说STC89C52单片机吧,PO口就是开漏输出,里面没有内置上拉电阻。不是因为开漏才让输入高阻,怎样的的情况下才输入高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说STC89C52单片机吧,PO口就是开漏输出,里面没有内置上拉电阻。不是因为开漏才让输入高阻,怎样的的情 ...

那应该说成是:因为没有输出时内置上拉电阻的干扰,所以输入可以做到高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应该说成是:因为没有输出时内置上拉电阻的干扰,所以输入可以做到高阻了。 ...

对于IO口开漏输出的模式,当用于输入时是不用加上拉电阻的;当用于输出时,如果是低电平时不用加上拉电阻,如果是高电平就要加上拉电阻。我的理解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于IO口开漏输出的模式,当用于输入时是不用加上拉电阻的;当用于输出时,如果是低电平时不用加上拉电阻 ...

对啊,但是一般不会动态来切换上拉电阻啊,所以51必须用上拉电阻,那就做不了高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啊,但是一般不会动态来切换上拉电阻啊,所以51必须用上拉电阻,那就做不了高阻了。 ...

从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你觉得说的正确吗?
P0口有两种工作方式:总线式和IO口式。简单的说就是:把P0用来作地址数据复用线(movx movc之类的指令)就是总线,这时P0口是推挽式输出,就是pmos,nmos都来驱动输出,所以这个时候不论输出1(高电平)还是输出0(低电平),驱动都比较强的(内阻小,输出电流大),你们没人见过51访问外ram的硬件中P0口接上拉电阻的吧!
第二种就是IO方式,就是将它当作普通的IO来用,这时它与其他的三个不同的是,它内部没有上拉电阻(也就是其他的三个口内部都有上拉),属于开漏输出 (OD),所以它的输出是低电平(0)和高阻态(z)两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确啊。

为什么作为总线时,P0口是推挽方式,该方式是针对地址输出还是数据输出?此时的P2又是什么方式呢?

网友E:
因为总线操作通常速度较快,开漏的输出容易导致上升沿变圆滑,该方式针对总线方式时该端口的所有输出,P2你看一下书上怎么写的呢,我记得是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总线操作通常速度较快,开漏的输出容易导致上升沿变圆滑,该方式针对总线方式时该端口的所有输出,P2你 ...

总线操作是不是上升和下降很快,而开漏输出上升和下降较慢?但是IO口的结构不变啊,怎么会是推挽呢

网友E:
总线是上升下降都要求快,开漏下降快(因为是MOS管控制),上升慢(因为是上拉拉起来的),P0口的上半截图腾柱是在总线操作模式下才接上去的,所以不能说IO结构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线是上升下降都要求快,开漏下降快(因为是MOS管控制),上升慢(因为是上拉拉起来的),P0口的上半截图 ...

P0口是不是本身就有上半截图腾柱,只是在总线方式下才配置为激活?看到有些电路P0口也加上拉电阻,该情况是不是可以理解为P0口不仅作为总线方式 也作为IO式?

网友E:
对,这次全对了。

楼主(2013-02-05):
引用 网友D:
这书还说得挺详细的哪.
现在的单片机通常会有 纯输入, 准双向, 推挽输出, 开漏输出几种方式, 对外特性完全 ...

51单片机的准双向口与开漏输出的区别,是否就是准双向口有一个内置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的准双向口与开漏输出的区别,是否就是准双向口有一个内置电阻? ...

可以这么说吧, 其实51 的准双向口, 里面的上拉结构复杂多了, 可以看成是含有上拉电阻的开漏输出.

网友G:
这个指的CPU引脚输出,不是作为输入引脚

网友H:
一个100欧姆级别左右的MOS

网友I:
敢问:这是哪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敢问:这是哪本书?

最前面的是 《删繁就简——单片机入门到精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指的CPU引脚输出,不是作为输入引脚

这句话 你是针对什么来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100欧姆级别左右的MOS

这句话什么意思,针对什么来说的

网友H:
把IO口看承一个MOS,内阻在100欧姆级别

楼主(2013-04-01):
引用 网友H:
把IO口看承一个MOS,内阻在100欧姆级别

作为输出时,可以把IO口看成一个MOS,内阻在100欧姆级别吗?
如果作为输入呢?

网友H:
输入阻抗就很高了,M欧姆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