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该怎么弄?

楼主(2013-01-04):
当接收到a时,开始定时发送数据,只有当接收到b时定时发送才停止,接收到其他的数据时依然保持定时发送,怎么写呢?
我是这样写的:
reg timer_flag;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
   timer_flag <= 0;
else
   if(addr == a)
       timer_flag <= 1;
  else
      if(addr == b)
        timer_flag <= 0;

always @(posedge clk)
if(timer_flag)
......(定时发送代码)
.....(定时发送停止时的其他操作)

网友A:
使用case语句

网友B:
二楼的意见不错 可以考虑 case

网友C:
使用选择语句实现   和C语言的逻辑差不多  呵呵

网友D:
楼主这样写也是对的,因为楼主这样写综合出来的是带时钟使能的D触发器,能够实现楼主所说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