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FPGA的宽带步进频率信号源设计

楼主(2013-01-04):
频率源是通信系统、雷达系统、仪器仪表等现代电子系统的核心部分之一,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目前的频率合成方法有多种,其中,应用广泛的有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技术(Direct Digital Synthesis,DDS)和锁相式频率合成器(Phase Locked Loop ,PLL)两种,但二者又有各自的优缺点。DDS具有较高的频率精度和杂散抑制,但宽频带是其实现难点;而PLL具有较高的频率输出带宽,但是输出频率不可避免的相位噪声和杂散是其缺陷[1]。本文论述的宽带步进频率信号源设计结合了二者的优势,能够产生低噪声杂散并且高输出带宽的信号。
  由于近些年来,宽带步进频率信号以其独特的优势在通信和雷达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本文重点讨论LS波段宽带步进频率信号源设计方法,考虑到FPGA具有较高的系统集成和时序控制性能,设计采用Xilinx公司的spartan3系列FPGA进行频率源模块的配置和控制,使频率源输出的频率能够满足设计要求。
1 频率合成器的工作原理
  频率合成器芯片采用ADI公司的宽带频率合成器芯片ADF4350。该芯片是一款内部集成VCO、鉴相器、电荷泵、分频器等的低噪声杂散PLL(锁相环)芯片[2]。VCO基波输出频率范围为2 200~4 400 MHz,支持小数和整数N分频,利用输出端的1/2/4/8/16分频电路可以产生带宽为137.5~4 400 MHz频段内的任意频率。片上VCO内核由3个独立的VCO组成,其输出灵敏度为33 MHz/V,每个VCO使用16个重叠频段,可以仅通过0.5~2.5 V压控范围,便可以控制整个频带的频率输出,该芯片采用5 mm×5 mm封装,具有集成度大、可靠性强、功耗低等特点。ADF4350的详细信息见参考文献[2]。
  ADF4350频率合成器的参考频率fREF由外部提供,该频率经芯片内部R分频器后提供给鉴相器,作为鉴相参考频率FPFD。射频输出RFOUT的反馈频率经内部N分频器后输出的频率为FN,鉴相器将FN与FPFD比较后的相位差转换为与之成比例的脉冲,提供给电荷泵。电荷泵产生携带误差信息的推拉电流,经芯片外部的环路滤波器积分转换成携带相位差信息的调谐电压,调谐片上VCO的压控端,控制并输出相应的频率。片上VCO的输出频率经输出分频器(1/2/4/8/16)电路输出,产生所需射频输出信号:

其中,INT为芯片内部N分频器的整数分频值,FRAC和MOD分别为N分频器的小数分频系数的分子和分母值,射频输出端分频系数RFD为1/2/4/8/16。因此,通过FPGA配置,有规律的调整鉴相参考频率FPFD或者内部N分频器的分频值便可以实现宽带步进频率信号源的设计。ADF4350硬件外围原理图如图1所示。

图1 ADF4350外围电路原理图
电阻R1用来选择是否使用ADF4350的快速锁定模式[2],具体阻值根据环路带宽值通过ADIsimPLL仿真工具计算。本系统选用非快速锁定模式,因此实际电路中R1电阻部分为开路。硬件电路的可测性设计可以方便后期的系统硬件调试。考虑到高频信号的电路传输特点,将各电源和主要引脚添加了滤波电容,频率输出端采用双端口差分形式输出,提高了频率输出的抗干扰特性。
2 步进频率源的参数设计
  本文讨论的宽带步进频率源参数为:工作频段为11~2.124 GHz,射频输出步进频率间隔为2 MHz,即每个步进周期共输出512个扫描频率值。输出功率可调。单频点相位噪声优于-90 dBc/Hz@10 kHz,杂散优于-60 dBc。
  通过硬件调试发现,每次更新N分频器的分频值产生步进频率,由于分频值的变化差异,导致芯片内部锁相环完全失锁,一段时间后再重新恢复锁定。在此期间,VCO的压控端将出现较大的抖动,延长锁定时间,输出杂散严重,因此本文重点讨论以下实现方案。

楼主:
固定ADF4350内部分频器的值,通过调整FPFD,使射频输出端产生满足要求的宽带步进频率信号。DDS具有极高的频率分辨率和极短的转换时间,但其工作带宽和输出最高频率受到限制。而锁相频率合成器具有很高的工作频率和带宽,但其转换时间相对较长[3]。因此本方案将二者结合起来,融合二者优势,便可获得较高性能的频率输出。通过DDS控制改变FPFD产生满足要求的宽带步进频率信号,内部寄存器分频值没有随步进频率的变化而改变,因此锁相环失锁时间很短,频率输出杂散抑制良好,满足设计要求。整体实现框图如图2所示。

图2 系统整体实现框图
设定ADF4350频率合成器R分频器中的分频参数为0。鉴相参考频率等于外部参考频率即fREF=FPFD。设定系统工作在低噪声模式,射频输出分频器为2分频,反馈端设定为VCO基频。本方案选用的DDS芯片为ADI公司的低成本、低相位噪声芯片AD9850,其频率输出计算公式为:

   其中,Phase为相位累加器的值,CLKIN为DDS参考输入频率,本文DDS的参考频率由FPGA内部数字时钟管理单元DCM经6倍频输出提供,为120 MHz。
  根据频率输出参数设计要求,设定频率源芯片内部分频器值INT=160,FRAC=0,MOD=20。则由公式(1)可知:

因此,为了使RFOUT能够输出1.1~2.124 GHz带宽并且以2 MHz为步进的扫描信号,则FPFD相对应的扫描频率范围为:

综上所述,Phase配置数据应为492 131 669~950 261 514,数据更新间隔为894 785,将Phase全部的配置数据利用Matlab软件计算得出,通过FPGA以一定时序配置DDS即可控制ADF4350输出端产生满足要求的宽带步进频率信号。
3 测试结果
  ADF4350具有两路射频输出,硬件设计考虑到系统的可扩展性,分别将主输出转换成单端模式,传输至下一级。辅助射频输出端设计为差分输出模式,方便系统功能扩展。电路采用3.3 V单电源供电,实际PCB如图3所示。

图3 ADF4350 PCB

楼主:
利用示波器测试VCO压控端,在100 kHz环路带宽情况下,10倍电压放大显示电压抖动如图4所示,测定锁定时间约为12 μs。

图4 VCO的控制电压
通过R&S公司FSP频谱分析仪,分别对单频和步进频率进行实际测试。单频点测试通过FPGA编程配置射频输出功率为+1 dBm,测试输出功率与相位噪声,测试结果如表1所列。

表1 单点频测试
测频单点频率输出为1.5 GHz,频谱分析仪的SPAN宽度为50 MHz,输出功率为0.22 dBm,相位噪声为-9383 dBc@10kHz,测试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单频输出的频率和相位噪声测试
由FPGA配置,设定每个步进频点的保持时间为100 μs,通过频谱分析仪,测试宽带步进频率的功率值,结果如图6所示。

图6 步进频率输出频率谱图
根据测试结果,本方案设计各项指标基本满足设计要求。由于传输线的衰减和反射作用,导致步进频率扫描输出功率不够平稳。本文设计的宽带步进频率源的后级可通过扩展数控衰减器、放大器、选频滤波器等网络,将有利于调整输出功率的平稳度和带外杂散抑制。

网友A:
谢谢共享   呵呵   **仔细看了一看   收获还是很大的   谢谢了   呵呵

楼主:
能用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