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离普通进入百姓家还有多远?

楼主(2013-01-04):
智能家居离普通进入百姓家还有多远?周围的朋友家里都没有看到用的,自家也要装修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轮到呀?

网友A:
十几年前就有朋友想投资搞这个,那时我认为时机不到,现在环境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如果你不在乎钱,可以搞一下,
国内的智能家居 太贵,老百姓用不起。坏了,维护都麻烦
当然,如果你懂的话,自己弄,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全面的应用价格昂贵,可以选几个方面

网友D:
对于我们来说很远

网友E:
现在好像还是在试验阶段吧

网友F(2013-03-08):
这个可以选择性的安装

网友:
价格高,市场小,如果你愿意放弃一点利润的话,市场能相对大点

网友G:
现在市场还是不成熟 普及可能需要2020年以后咯

网友H:
要做到互联互通才能真正实现大面积应用,这就需要有统一的标准,目前这方面的推广力度还不够。

网友I:
各房间预放1条网线,到大厅的门后边(一般是配电箱、弱电箱) 或天花板上预留的检修口旁边, 这样不管是上网还是升级到房间控制都可以

网友(2013-04-12):
我觉得智能家居20年内不会普及

网友J:
这是我公司研发出来的智能开关,可以说是智能家居时代的一个很好的产品,可以考虑一下了。
²  3.5寸真彩液晶屏,外观华丽,品质高档;
²  全屏人机触摸交互,弱电控制强电无火花开关灯,操作简单,安全可靠;
²  具有定时开灯,定时关灯;
²  具有感光开灯,感光关灯,即根据室内光线自动的开灯,关灯,实现节能省电的效果;
²  具有万年历功能,清晰显示日期,时间,方便用户查看;
²  具有背光自动调节功能,自动关闭调节背光亮度,节电省电;
²  具有触摸屏校准功能;
²  具有夜光灯功能,灯光关闭后会自动点亮指示开关的位置;
²  具有温度计的功能,可以实时显示室内温度;
²  自由更换界面图标,名称,清楚标识按钮名称;
²  程序升级简单方便,只需要一张TF卡;
²  任意2个或多个开关可以通过无线网络互相控制;
²  智能开关可以智能组成网络并且接入互联网,即使你身在远方也可以轻松控制;
²  标准86盒设计,安装简单方便,符合国家建筑安装标准;
²  布线简单,无需额外的信号线。

网友K:
智能家居,成本忒高啊

网友L:
是啊 要是能买到一两千块估计就能进到家家户户了

网友L:
我们公司也有智能家具就是太贵了一套下来也得十来万 贵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