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符号问题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5):
国标里没见过这种符号

网友B:
通电时A与B通,断电时B与C通。

网友C:
通电时:A与B通,与C不通.理解对吗
-----对的;
而不通电时,是谁与谁通呢?
-----如果,A是进气孔,B是出气孔,则不通电时,B与C通;

说明下:所有的电磁阀,一定是有一个是进气孔,一个出气孔,一个是排气孔;进气孔即气源,出气孔即负载(一般是给气缸),
排气孔是气压排泄口,即气压做完有用功后,不需要的气压,排泄出去,气压控制是开环控制的,故要泄气;油压是闭环控制的,
故排气孔是回接到油箱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