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3-01-0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稍微把你要表达的意思说明白一点啊,不画pcb怎么有电路板给你焊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稍微把你要表达的意思说明白一点啊,不画pcb怎么有电路板给你焊接啊....... ...

不好意思啊  我说的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单片机和外围电路连接的时候  必须要画pcb 板啊   因为我pcb  板 不会画啊 谢谢了:(

网友A:
哦,简单讲有些单片机只要用个复位电路和稳定的电源电压就能工作了(比如avr,pic),有些还需要外部晶振,
如果有外围电路,至少电路要是连通的,没有pcb,可以搭万能板,面包板。当然,最好这些都是dip封装的。

当然,最方便的就是花点钱去买个开发板,自己搭电路确实很烦。

网友B:
买块洞洞板焊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简单讲有些单片机只要用个复位电路和稳定的电源电压就能工作了(比如avr,pic),有些还需要外部晶振,
如果 ...

你好 我想想用的是89c51 系列的单片机,ad 转换做一个温度 报警的东西,我用 万能版 在不画pcb板的情况下,能完成吗? 我是在学校的学生  谢谢 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块洞洞板焊上就行了

我用51系列的的单片机,,,直接焊接就行吗

网友C:
搞个洞洞板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洞洞板可以测试一下

用51 单片机外接的晶振 直接焊接上去就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51系列的的单片机,,,直接焊接就行吗

可以啊,最好先焊个40P的插座,一个洞洞板只有几块钱,你要是用stc的单片机,本身就带AD(分辨率不算高),全部都算下来一共也就十几元

网友D:
当然可以用,
stc自带的ad一般是12位,普通应用足够了.

网友E:
可以用万能板,面包板,覆铜板各种方式来做自己的电路设计,
面包板可靠性最差,由于只是用插接方式连接,所以也比较方便,大多数不需要焊接就能完成设计,也只能是简单设计。
万能板就是洞洞板,需要焊接,飞线,像玩水管工一样,利用纵横交错的焊盘连接各元件,最常用的方式。
覆铜板可以自己尝试热转印腐蚀或雕刻做成自己的手工PCB板,能制作出精良的作品。
除此之外,如果设计比较简单,甚至可以直接飞线搭接电路,不过由于元件有些针脚较密,非细心人士,折腾不来。出的设计也容易被损坏。

网友F:
呵呵,LS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万能板,面包板,覆铜板各种方式来做自己的电路设计,
面包板可靠性最差,由于只是用插接方式连接, ...

谢谢